差压变送器的安装与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4-04-30):
  之前小编为大家介绍过许多仪器都需要在安装和使用的时候注意一些小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着仪器的使用性能与使用寿命长短,今天小编继续为大家介绍另一种仪器,它在安装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几个细节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下面小编将为大家详细的介绍。

  差压变送器与差压源之间导压管的长度应尽可能短,一般在3~50m范围内,其内径不宜小于8mm;导压管应保持有不小于1:10的倾斜度,即水平方向敷设10m时,其两端高度差为1m。导压管的坡向应满足:当被测介质为气体时,应能使气体中的冷凝胶自动顺着导压管流回工艺管道或设备中区,所以变送器安装位置最好高于压源,若在实际安装中做不到这一点,则应在导压管路地最低点装设液体收集器和排液阀门。当被测介质为液体时,应能使液体中析出的气体之间顺着导压管流回工艺管道或设备中去,否则应在导压管路地最高点装设气体收集器和放气阀门,所以变送器安装位置最好低于取压源。总之,导压管线的坡度和坡向都是要保证在导压管线和差压变送器中,只有单相介质(气相和液相)存在,以保证测量的稳定性和防止产生附加误差。

  当被测介质为蒸汽时,在导压管路中应安装冷凝容器,以防差压变送器因高温蒸气进入而损坏。冷凝器安装位置,应保证两根导压管中的冷凝液液位长期保持在同一水平面上。从冷凝容器至变送器的导压管路,应按被测介质为液体时的要求敷设。

  对于有腐蚀性的介质,在导压管路中应安装相应的隔离设备,以防差压变送器被腐蚀。在被测介质黏度很大、容易沉淀或结晶、气相/液相转换温度低、易聚合等情况下,也应采取相应的隔离设备,以防导压管被堵塞。

  (1)差压变送器在使用前必须对其测量范围、零点漂移量、精度、静压误差等进行复校。

  (2)变送器安装后,开车之前还需检查一次各种变送器的工作压力、工作温度、测量范围、漂移量等。看是否和实际情况相符,若有不符之处,则必须查明原因并纠正后才能开车。

  (3)开启和停用时,应避免仪表承受单向静压。

  为了避免使用时单向受压,每台差压变送器应附带一套三阀组件,通常把它安装在差压变送器的上方,其中阀1和阀3分别为高压和低压切断阀,阀2为平衡阀。平衡阀2在开表和停表时用以保护差压变送器和便于调零位。在开启差压变送器时,应先开平衡阀2,然后再打开阀1和阀3,当阀1和阀3全开后,再关闭阀2。在停用差压变送器时,也应先打开平衡阀2,然后再分别关闭阀1和阀3.按以上顺序开启或停用差压变送器,可以避免差压变送器承受单向静压而过载;对于有冷凝胶或隔离液的差压变送器,也可以避免冷凝胶或隔离液被冲跑。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提供的差压变送器的安装与使用注意事项,大家可以根据以上这些内容来做一些参考,希望帮助用户可以适当的学习一些有关变送器的一些应用知识。通过以上简述,用户正确的安装方式可以延长仪器的使用寿命长短,多学习一些关于仪器知识可以有利于用户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解决出现一些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