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压力变送器无输出该如何调试

楼主(2014-04-30):
  在差压变送器和压力变送器的使用中,常常出现多种多样的故障问题,最常见的就是无输出故障,只要用户对其进行适当的调试,一般就可以解决了。用户适当的学习压力变送器的无输出调试,有利于用户解决故障问题。接下来小编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差压变送器压力变送器无输出该如何调试的。

  在差压变送器压力变送器的使用中,常常出现的就是无输出故障,只要用户对其进行适当的调试,一般就可以解决了。对于压力变送器的无输出调试,一般步骤如下所示:

  1、查看差压压力变送器的电源是否接反了,电源正负极是不是接正确了。

  2、测量变送器的供电电源,是否有24V直流电压;必须保证供给变送器的电源电压≥12V(即变送器电源输入端电压≥12V)。如果没有电源则应检查回路是否断线、检测仪表是否选取错误(输入阻抗应≤250Ω)等等。

  3、如果压力变送器是带表头的,需要检查表头是否损坏(可以先将表头的两根线短路,如果短路后正常,则说明是表头损坏),如果是表头损坏,则需另换表头。

  4、如果是差压压力变送器出现问题,可将电流表串入24V电源回路中,检查电流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说明变送器正常,此时应检查回路中其他仪表是否正常。

  5、电源是否接在变送器电源输入端,把电源线接在电源接线端口上。差压变送器压力变送器无输出调试的步骤基本就是以上几种情况。当然,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导致差压压力变送器不能正常工作,在安装和使用前,建议大家要认真的去拍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