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的监控信号可以和s7-200的plc一起通过数据线远程传输吗?终端是触摸屏和一个显示器

楼主(2014-04-30):
摄像头的监控信号可以和s7-200的plc一起通过数据线远程传输吗?终端是触摸屏和一个显示器,传输距离800米用什么通讯方式比较经济可靠

网友A:
  没有试过 监控摄影头的 信号 和 S7 PLC 的信号一起传输的玩法

网友B:
距离不是很远的用过网络摄像机接到交换机中,PLC接到叫交换机中,然后一个光纤收发器用光纤接出去!!如果距离确实很远,摄像机接到无线视频服务器上,然后远程传出去,但是图像效果不是很好,图像很小!!PLC接到一个DTU上传出去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距离不是很远的用过网络摄像机接到交换机中,PLC接到叫...

 学习了

楼主:
距离1000米左右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距离不是很远的用过网络摄像机接到交换机中,PLC接到叫...

 你试过的是多少米?到接受端怎么分?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