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2伺服故障

楼主(2014-04-30):
台达伺服驱动器ASD-A2-2043-U6.66,2KW

台达伺服电机ECMA-J11020SS,

上电显示AL-004,查手册为:电机匹配错误

不知什么原因造成,如何解决?

网友A:
是电机和驱动器型号不匹配,联系厂家更新驱动器韧体或者换驱动器

网友B:
更换电机或驱动器

楼主:
成套购买的??????

网友C:
两种原因,1电机和驱动器确实不匹配,

2、驱动器电机参数设定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