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改变99.02参数后,其他参数会被自动修改掉吗?

楼主(2014-04-30):
ACS800中的参数99.02是定义宏的,比如我原先设置的是工厂宏,现在将其设置为转矩宏,那这样改变后,其他组的参数比如10 11 40 51等参数组的数据会被自动修改掉吗?还是这样参数组的参数仍旧保持原值?

网友A:
说明书最后又说明

但还是要看教材

清楚拖动原理

网友B:
其他参数自动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C(2014-06-08):
应用宏改了 其他参数回复出厂设置了 以前更换电机 辨识时改了 有重新把里面的参数该了一遍

网友D:
ABB变频器

只要应用宏修改过

其他的参数恢复为出厂值

慢慢的修改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