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软起ATS48报PHF故障

楼主(2014-04-30):
一台施耐德ATS48软启动器,启动时报PHF故障,查手册是缺相,用小电机测试模式还是报PHF,检修应从哪儿下手?谁能提供原理图最好了,谢谢。

网友:
请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2015-04-01):
排线不好也会这样上次碰到过一次 ,或者是板子反面的358不好也会报PHF

网友B(2016-06-27):
引用 网友A:
排线不好也会这样上次碰到过一次 ,或者是板子反面的35...

网友C(2020-09-09):
ATS48D32Q在调试时接入2kw电机,SST设置为ON,其他设置为默认,短接STOP/RUN 和+24,软启动器380V输出,1秒后旁路接触器启动后立即停机并报错PH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