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量程卡

楼主(2014-04-30):
plc模拟量量程卡

问:这个模拟量量程卡什么时候要用?怎么用?还有二线制电流和四线制电流什么区别?具体什么时候用二线制什么时候用四线制啊?

答:1.四线制4~20mA是属于有源仪表, 它的 DC24V电源不是模拟量输入模板的通道提供, 而是由其它电源供电. 因此, 4~20mA信号占用两线; DC24V电源占用另外两线. 但是, 在连接到模拟量输入模板通道的时候, 你只能看到两根线, 而不是四根线!

2.两线制4~20mA是属于无源仪表, 它的 DC24V电源由模拟量输入模板的通道提供, 因此, 两根线既是 DC24V电源线, 又是4~20mA信号线.

故是二线制还是四线制取决于你连接的仪表仪器了.

3.当使用S7-300/4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时需要根据传感器类型插入相应的量程卡.量程卡设置含义为:A为热电阻和热电隅.B为电压.C为四线制电流.D为二线制电流.
程卡位置A(电压信号)   测量范围:+-800mV、+-2500 mV、+-500 mV、+-1000 mV
量程卡位置B(电压信号)   测量范围:+-2.5V、+-5V、1-5V、+-10V
量程卡位置C(四线制电流信号)测量范围:+-3.2mA、+-10mA、0-20mA、4-20mA、+-20mA
量程卡位置D(两线制电流信号)测量范围:4到20mA
设置时根据输入的信号,在在硬件组态中设置对应量程.

qx100:首先, 你弄明白两线制仪表的含义吗? 两线制仪表必须由模拟量输入模板的通道供电!模拟量输入模板6ES7 331-7KF02-0AB0, 你在S7硬件组态中设定为"4DMU(四线制4~20MA)", 那么该模板侧面的量程卡设置在"C"档还是"D"档?对于两路4~20MA两线制仪表, 正确做法:a. 在S7硬件组态中设定一个通道组为"2DMU(两线制仪表)".b. 模拟量输入模板侧面的量程卡设置在"D"档.c. 将两线制仪表按正负极顺序, 正确地接到模板的端子上.

查看原帖>>

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