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变频器加星三角启动的混合在一起的电路~

楼主(2014-04-30):
我们要加一台45千瓦的风机~ 老大说要变频器和星三角两种控制~而且还要能随时转换~  我刚入行不久看着师傅们两三天就搞好了我问他们能不能给个原理图可他们说自己也忘记了····顾来此求师傅们曾小弟一原理图!!感激不尽

网友A:
星三角动都不去动它,把控制回路独立出来。变频器出来就到星三角电源,再搞个旁路接触器,变频器启动时先把星三角转换完成,再启动变频器就OK。

      电源

       |——————————|

       |                    |

       *                    *

       \ KM1             \KM2     KM2与KM3机械电气双互锁

       |                    |

     变频器                 |

       |                    |

    *         |

    \ KM3     |

     |        |

     __________

         |

        星三角

        |  |

        |  |

        电动机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回事,编辑的好好的,发上来位置就变化了。

网友B:
变频输出侧可是不能进工频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