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碱流量计选型

楼主(2014-05-01):
 烧碱流量计可实现液晶指示、累积、远传输出(4~20mA)、脉冲输出、上下限报警输出等功能,该型智能信号变送器具有及高的精度和可靠性,完全可以取代进口同类型仪表,且具有性价比高、多参数标定、掉电保护等特点。
原理:
  烧碱流量计是变面积式流量计的一种。在一根由下向上扩大的垂直锥管中,浮子可以在锥管内自由地上升和下降,圆形横截面的浮子的重力是由液体动力承受的,烧碱流量计随着流量的变化,浮子在流速和浮力作用下上下运动,在某一位置浮子所受的力与浮子重力达到平衡。此时浮子与孔板(或锥管)间的流通环隙面积保持一定环隙面积与浮子的上升高度成正比,即浮子在测量管中上升的位置代表流量的大小,变化浮子的位置由内部通过磁耦合传输到外部的指示器,使指示器正确地指示此时的流量值。这就使得指示器壳体不和测量管直接接触,因此,即使安装限位开关或变送器,仪表可用于高温,高压工作条件下。
应用:
  烧碱流量计(又称金属浮子流量计、金属管转子流量计或金属转子流量计),可用于复杂,恶劣环境及各种介质条件的流量测量与过程控制中,烧碱流量计适用于测量液体、气体。按指示、适用情况和信号输出形式分类有:指针型、电远传型、耐腐型、高压型、夹套型、防爆型。烧碱流量计支持液晶显示,现场显示累积、瞬时流量,支持数字通讯,现场修改测量参数,电远传可输出0~10mA,4~20mA的标准模拟量信号,烧碱流量计特别适用于小口径和低流速介质流量测量;工作可靠,维护量小,寿命长;广泛应用于:、化工、发电、、食品、水处理等。复杂、恶劣环境条件,及各种介质条件的流量测量过程中。
特点:
1、烧碱流量计全金属结构设计,坚固、简洁、耐高压、耐高温、防腐、使用寿命长;
2、短行程,总高250mm,安装方便 ;
3、机械指针现场指示瞬时流量,LCD液晶显示瞬时流量、累积流量 ;
4、智能型指示器,采用国外最新信号采集处理芯片,模块化设计,无磁滞后;
5、具有数据恢复、数据备份、掉电保护及错误自诊断功能 ;
6、烧碱流量计HART型指示器,二线制24VDC供电,4-20mA标准电流信号输出叠加HART协议;
7、通过HART通讯手操器可进行参数组态和现场调整 ;
8、与PC机串口连接,通过Windows程序,实现现场对仪表进行标定 ;
9、可用于易燃、易爆危险场合;
10、烧碱流量计垂直、水平、上进下出、底进侧出、侧进侧出等多种安装形式,法兰或螺纹连接。
特点

测量范围:水(20℃)1-200000 l/h;
空气(20℃,0.1013MPa)0.03-4000m3/h;
量程比:标准型10:1 特殊型100:1;
精度: 标准型1.5级 特殊型1.0级;
压力等级:标准型: DN15-DN50 4.0MPa DN80-DN200 1.6MPa;
特殊型: DN15-DN50 25MPa DN80-DN200 16MPa;
夹套的压力等级为1.6MPa;
压力损失:7kPa-70kPa
介质温度:标准型:-80℃-+200℃:PTFE:0℃-85℃;
高温型:最高可达400℃;
介质粘度:DN15: <5mPa.s(F15.1-F15.3);  DN20<30mPa.s(F15.4-F15.8);
         DN25: <250mPa.s;             DN50-DN150: <300mPa.s;
环境温度:液晶型-30℃-+85℃;指针型-40℃-+120℃;
连接形式:标准型:DIN2501标准法兰;特殊型:由用户指定的任意标准法兰或螺纹;
电缆接口:M20*1.5;
供电电源:标准型24VDC二线制4-20mA(10.8VDC-36VDC )交流型:85-265VAC 50HZ;电池型:3.6V 4AH镍氢电池;
报警输出:上限或下限瞬时流量报警;
标准型:集电极开路输出(最大100mA 30VDC内部阻抗100 欧);
特殊型:继电器输出(触点容量最大5A 250VAC);
脉冲输出:累积脉冲输出,最小间隔50毫秒;
液晶显示:瞬时流量显示数值范围:0-50000;
累计流量显示数值范围:0-99999999;
防护等级:IP65;防爆标志:本安型ExiaIICT4-T6 隔爆型dⅡC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