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间接线问题及抗干扰经验

楼主(2014-05-01):
    为避免PLC和变频器之间的操控信号线受空间电磁场的搅扰,在实际使用中假如操控电缆通过的场所比较杂乱需求多端接地的时分。可在这些操控信号线的外层接屏蔽线,以进步体系的抗搅扰才能。此种接线必定要注意,对屏蔽的接地址只能选取一点。不论是PLC一边,仍是变频器的一边。

    通常选在信号接收端,即变频器一边。这样,可进步体系的抗搅扰才能。假如屏蔽线在两头都接地,会使屏蔽线上有电流流过,不但不能进步体系的抗搅扰的才能,反而会加剧外界对PLC搅扰。

    屏蔽线的接法恪守下面的准则

    1.屏蔽线尽量靠尽电势低的一端,能够这么理解,通常我以为地电势为“0而在现实情况下,如有两个接地端,某一时间两个接地端会存在电势差,两个接电线之间将会有电流通过,这也是一种搅扰。

    通常采纳切断屏蔽层,再不一样的当地接地。较厂的操控设备通讯电缆屏蔽层接地也常采纳这种方法。

    遇到比拟多的情况是现场环境较差,记得几年前。导致柜内粉尘堆积较多,影响了开关电源的电路参数,导致调制频率异常,从而导致开关电源电压输出异常,经常烧被其供电的CPU或者把CPU顺序给刷了换个电源或把电源清理干净,重新上电下载程序,系统又能工作很长一段时间。

    SIEMENS-XP遇到过电磁干扰的问题

    1.是有一台等离子切割机和PLC接在一个开关下面了一开机有高频干扰丈量PLC电压都有500V不是真有效值表)PLC电源开始打嗝,型号PS307.

    2.对讲机靠近电源10CM内,PLC倒是没见乱动作,但是电源维护了

    工控柜的设计是十分重要的良好的密封能够避免粉尘或潮气进入,普通电气功率比较大时,会配置电气柜制冷器,电气柜制冷器是自循环的即进气和出气都是电气柜内部完成,理论上能够避免粉尘或潮气进入,但是假如电气柜密封不严,特别是电缆进出通道设计不合理同样会形成问题。

    一批进口设备,电气柜下方有个冷却槽,回流的冷却液温度比较高,水汽会蒸发,电气柜制冷器在循环过程中,从电气柜下方走线槽和无用的螺丝孔中不时吸 入水汽,电气柜中冷气是自下而上循环的结果不时地将含油的水汽不时凝结到电气元件上,几个月后,不时有各种各样的电气毛病呈现,将研讨和剖析,对一切走线 槽和无用的螺丝孔停止密封,才使问题得到完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