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力士乐BS350的朋友帮下忙

楼主(2014-05-01):
力士乐BS350与S7-300通讯 我现在要求BS350这边发送我要求的扭矩范围和角度还有实际的扭矩和角度到PLC,但是我现在本身只发送过来程序号,BS350这边需要重新制作GSD文件,哪位高人知道怎么制作的教下小弟,还有PLC分配表中的各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18-02-07):
通过编程口在350软件里的通讯口里设置一个输出8Byte(因为一个轴有扭矩和角度各占4字节),PLC里的变量也要设置好DWrod形式。

最后在350软件的《系统》→《CS现场总线数据》里右侧已选里面只保留0:T和0:A其他的去掉就OK了。

手打的给个赞呗顶起来啊!QQ583200155一起交流啊!

网友B: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的

网友C(2018-05-03):
到此一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