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用4~20mA作为频率给定值时不运转

楼主(2014-05-01):
拆下二台正在使用的三肯S06变频换西门子的变频,三肯变频原设置0~10V模拟量输入作为频率设定值,外部端子运行,已使用1个月。现在要把4~20mA模拟量输入作为频率设定值,我把F1002值由5改成9,可变频在有13mA的情况下没转起来,可以确定端子运行信号是有的(频率给定改成面板给定能转起来),模拟量信号正负也换过,其中一台参数也初始化重设定过。设置和端子接线如下

DI1接401

COM1接402

VRF/IRF接AY+

ACM接AY-

FB1,FC1报警输出

F1002=9

F1007=50

F1012=10

F1016=10

F1101=2

F1202=11

F1404=50

F1002=1时变频能运行在面板设置频率上,原先用0~10模拟量为频率给定信号时F1002=5一切正常,

请问大大们三肯变频使用西门子PLC模拟量输出模块4~20mA作为频率给定值时要加外接电阻吗?

求救,5,1就这样呆在湖南了,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品牌的变频器,不知道呢,有详细的使用手册不 ?

网友B:
仔细的看看使用手册。

楼主:
有手册,在原先用0~10V时的参数基础上改下F1002值就行,问题是我改了没起作用

楼主:
唉!厂家也问过,说还是查输入信号,没辙了

网友C(2016-06-29):
故障原因最终解决了没?

网友D:
有没有跳线 查看检测回路有没有检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