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两地控制,带周期性怎么编程

楼主(2014-05-01):
工作台M3电机启动,工作台在A点(sq1)和B点(sq2)之间运动 A,B两点的外端有极限位置开关,A运动到B停4s,B到A停5s,运行三个周期自动停止。

楼主:
s7-200 的程序,自己写了一些后发现不能实现周期控制

网友A:
按你的要求编写如下程序,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要求编写如下程序,供参考:

双速交流电机M1,按下SB1低速启动,5s后变为高速, 同时由步进驱动器拖动的M2电机正向旋转180度后停止,2s后伺服电机控制的M4升降电机降低6mm后停止,再2s后就是三相电机的两地了,三周期停止后2s,伺服电机M4上升5mm,又过2s,步进电机M2反向转180度后停止,2s后伺服电机M4下降6mm,在过2s后M3电机再次运行三个周期停止,2s后伺服电机M4上升10mm后停止,2s后M1停止。这里还要有暂停和急停。。。我自己已经乱了。。

网友:
这就是顺序控制:

 电机正转(A-->B)--停止4秒--电机反转(B-->A)--停止5秒

--电机正转--停止4秒--电机反转--停止5秒

--电机正转--停止4秒--电机反转--停止5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正转(A-->B)--停止4秒...

知道是顺序控制,现在的问题是我不能实现周期后的自动停止。

网友C:
呵呵,你应该给个完整的动作流程,这样,就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