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段程序软件提示错误

楼主(2014-05-01):
下面是错误提示,我是想用步进指令控制脉冲指令,第一段脉冲指令执行完毕,过十秒执行第二段。

网友A:
是不是 图中最末 SET S2 须连在T0接点之后,或者是SET S2之前增加接点。

网友B:
(1)估计应用指令"DDRVA"使用有啥限制?建议查看编程技术手册,然后修改成为“符合要求的梯形程式”

(2)该指令必须执行完毕,才能跳转到下一个状态节点

网友C:
SET S1

指令之后

再连接左逻辑母线,一条RET指令。

在一个状态中,STL指令和RET指令一组。少了RET调试就会报错,编译没问题。

网友D:
是不是---<S1>——后加句RET--<S0>?

网友E:
步进指令要配合RET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