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 SEW 这个软件不?

楼主(2014-05-02):
  上次去分工公司, 有一台 SEW 的带编码器定位的变频器,还写有程序 的,S5 944 控制其实定位,现在发现 位置不对,需要调整参数,可是 SEW 变频器怎么也无法与 PG 连线呀, 通讯地址选 0 或是1 都无效呀,看看界面不知如何操作?

网友A:
看别人用过SEW  MDX61B 吧  应该是这个型号  电机内带旋转变压器    更换旋转变压器后 要根据软件手动对变压器定位。 话说这货是变频器还是伺服??  以前一直以为是伺服…………

网友A:
通讯线最好用SEW原装的

网友B:
话说这货是变频器还是伺服??  以前一直以为是伺服

················································································

这货应该是个杂种,比变频器性能强,但是好像还没伺服那么精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货是变频器还是伺服??  以前一直以为是伺服 ·...

 目前我见到过的包装设备用这个的比较多,也见过主从控制的。一开始以为是伺服是因为电机有旋转变压器,有用选件 DER11B     现在来看应该是变频闭环控制  再说我也没见过7.5KW的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