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柜维修。

楼主(2014-05-02):
请教各位大侠。现在需要更换高压柜里的微机保护装置需不需要把变压器给停掉。

网友A:
本人近日正在维修高压配电柜,是施耐德Sepam-T20型保护器,不知你用的什么型号的保护器。

按我们的维修经历,更换时变压器必须停电,因为保护器直接控制变压器的通、断。

如果现场没有备用的保护器,也可不用保护器,采用手动合闸方式接通变压器,不过此时变压器已经没有任何保护,即使现场发生再大的故障也不会自动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近日正在维修高压配电柜,是施耐德Sepam-T20...

 谢谢!我的是上海爱光的。现在还没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