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程序中的MOVE语句中D311V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5-02):
请教三菱程序中的MOVE语句,D311V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V0是变量,打个比方说V0是11和话那就是说311+11等于D322,把D322的值传送到D3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V0是变量,打个比方说V0是11和话那就是说311+1...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2014-06-15):
同意前面网友的回答,还有类似的变址为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