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怎么不能试运行?怎么回事?

楼主(2014-05-02):
 网上查到的教程:
试机步骤
1.JOG试机功能
仅按基本接线就可试机;
在数码显示为初始状态‘r 0’下,按‘SET’键,然后连续按‘MODE’键直至数码显示为‘AF-AcL’,然后按上、下键至‘AF-JoG’;
按‘SET’键,显示‘JoG -’:按住‘^’键直至显示‘rEAdy’;
按住‘<’键直至显示‘SrV-on’;
按住‘^’键电机反时针旋转,按‘V’电机顺时针旋转,其转速可由参数Pr57设定。
按‘SET’键结束。

1、按照这个步骤操作的,到最后一步,按住‘^’键怎么不出现‘rEAdy’,而是出现错误呢?怎么回事?
2、我记得以前的松下伺服,在驱动器上电后,马达是锁死的转不动,现在用手怎么能转动呢?用手转时驱动上也显示转速
大家看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老兄,先将你的电源线 接好,

单相220V 电压

接法是L1--L1C

L3---L2C

再将你的I/O控制线拔掉

试试

网友A:
找到问题吗, 你使能信号没给到啊。

网友B:
呵呵,控制线插头拔掉,SER-ON情况下,无法试运行

网友C:
A4的伺服哦,这么老了,没问题吧。。

网友D:
最后出现错误时什么错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