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缝跟踪选择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4-05-02):
各位大神好!我现在正在做拼缝的自动焊接,拼缝不是直线形状,有可能有弯曲,想选择一个位移传感器、激光传感器等检测拼缝,传输数字量给PLC或者和PLC通讯,经过PLC计算得出焊缝的偏移位置,从而实现自动跟踪功能!大神门帮个帮,有谁用过类似的 自动检测功能的器件,选择什么传感器?

谢谢!

网友:
用视觉系统应该可以,就是成本高点。或者直接跟传感器厂家咨询,像倍加福、巴鲁夫、OMRON、西克等等

网友A:
视觉是最好的方案,精度要求不太高的话也可以用超声波传感器代替

网友B:
建议用视觉,这样可以分析记录原因并有效统计产品

楼主:
视觉太贵了!咨询了OMRON的要差不多十万,有没有啥激光检测的 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