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换的空调空开跳,为什么?

楼主(2014-05-02):
  上周有一台 威图电柜的 空调 坏了不制冷,一询价真是太高,直接买两台小的国产空调替换,换上一周后,这二天气温开始升高,今天两台空调只要工作时间一长,SIEMENS 的空开就跳了,为什么呀?

  上图中的 8Q1 就是空调的空开,过载电流已调整到最大的 2.4A ,但是空调一工作时间约1 小时就跳一次,为什么?

  上图为国产空调,功率为 800W 的,一共加装两台这样 800W 的,原来的 1.2KW 空调就没有使用啦。

   是两台 800 W  的空调工作时 电流大了,超出 2.4A 吗?

楼主:
   是不是空开小了呀?

  空开型号 :3RV1421-1CA10  小吗 ?

网友A:
你的空调是不是温度达到一定温度自己启动呢?

网友A:
2个空调一个空开可能导致启动电流大,建议分开

网友B:
分开控制,换大点的吧。

网友C:
顶一个,期待后续解决方案

网友D:
空调上不是标有额定电流吗?才2.4A肯定小了,不然就找个钳表钳下电流就知道了!空开小了!

网友E:
建议检查一下线路,看看是否有松动的地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顶一个,期待后续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空调是不是温度达到一定温度自己启动呢?

  对,空调是自启动,但是两台 设置的 起动温度是不一样的,应是不会同时一起启动,但一起正常运行是一起的

网友G:
功率800,电压220,电流比2.4小吗?功课哪学的呀?

网友:
西门子高级编程全集(S7-300/400)

内附S7-300/400的高级编程教程和实例,有需要的下载来学习下。

wdw

网友H(2014-10-20):
拿钳形表表测下吧,空调超出额定电流是经常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