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电位接地排

楼主(2014-05-02):
求助一个等电位接地排的问题,安检的说我们配电房没有等电位接地排,想问问这个要怎么做的?

网友A:
哈哈,这个等电位接地排,必须有,安全第一。如果没有建议增加个

网友:
配电房没接地排?土建施工时就应该做好接地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等电位接地排,必须有,安全第一。如果没有建议增加个

配电柜下面是有接地铜排,是安全检查的说我们没有等电位接地排, 不知道要怎么搞,才来这里求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电柜下面是有接地铜排,是安全检查的说我们没有等电位接地排, 不知道要怎么搞,才来这里求助的。

网友C:
原设计图中有不有;

设置的依据是什么(标准、规范等),则据此可能知道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设计图中有不有;设置的依据是什么(标准、规范等),则...

这个真不知道,是专业的安装公司装的。

网友D:
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

这个有的,安装的时候就有了。

网友E:
接地排,确实是很重要的,淘宝你搜搜,很多

网友F:
现在的厂用变配电房都是安装公司做的,你只有向安装公司的讨教,再就是给来检查的人一点那个就什么都有了。

网友G:
等电位接地排就是配电的所有的接地都通过黄绿双色线连接到一个比较大的铜板上(俗称等电位接地箱)然后在连接到地网。

楼主:
引用 网友G:
等电位接地排就是配电的所有的接地都通过黄绿双色线连接到...

请问配电柜下面的那条接地铜排算不算,还是一定要专门搞一个接地的箱子,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厂用变配电房都是安装公司做的,你只有向安装公司的...

那帮狗杂种本来就是来要钱的,有好几个厂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