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USB-MPI电缆真的降价了么?

楼主(2014-05-02):
想买一条编程电缆好长时间了,记得几个月前在淘宝看价格,原装的嗨哟2600一根呢。

昨天问了一下我们的供货商,他说原装的只要600来块,这不我再次上淘宝看了一下,貌似真的看不到几千的电缆了,国产不需要驱动的只要280块

小弟很困惑,请大神来解答一下。。。私人买一根,质量好些耐用的。

网友A:
这个我无法回答,建议联系厂家

网友B:
进口的2700左右

国产的太多了

从100多到七百 八百的都有

100多的用过不怎么样

400 500的感觉还可以

需要可以联系

QQ 380311035

网友C:
西门子300数据线,降价不可能如此!

除非<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D:
返修,翻新

网友E:
这是啥电缆啊。芯线不是铜丝,是金丝啊。 嘿嘿,S7300的没玩过,只弄过ML200。

网友F:
没必要这么纠结, 好多两百左右国产编程电缆都是抄袭原厂的,内部加了一个单片机做协议转换ic ,只要内部有隔离,原装不原装没什么区别。

廉价编程电缆就是没隔离才烧通讯口,笔记本usb口

由于usb to ttl 芯片pl2303  cp2102驱动不好,所以有些通讯不上。换上FT232最好

pl2303 芯片不到2元 不带隔离 售价才80元左右

cp2102 芯片5元左右   加隔离         售价100~200之间

ft232 国产8~10元进口十几块  这个太贵了,兼容性最好,但没人用

光耦隔离虽然很便宜,逼近价格放在哪里 不是每个商家都加

图上原厂xmz 采用赛普拉斯sl811hst 虽然跟ft232价格差不多,但引脚过多,pcb成本增加

淘宝搜索 s7 300 免驱 隔离编程电缆 就是电路完全仿冒西门子的。

还有一种200 300 400通用里面有专门单片机做协议转换,由于需求小很少国产比较少价格shaogui

网友G:
1,进口的价格在 2500- 2800 左右

2, 国产的价格就不好说了,差别很大

网友H:
其实有光耦隔离就够了

网友D:
原装不原装我觉得区别还是有的,并且还不是一般的大。看看做过,试试稳定性。

网友D:
看看这个:

太差劲了。不过自己加了光电隔离,DC/DC,改了换了RS485芯片,加了端口保护,效果还行。200,300,TP/MP,编个程啥的无压力,上1.2M也无压力,但稳定性还有待提高,做监控时DP多主站太不稳定了。

还是原装的好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没必要这么纠结, 好多两百左右国产编程电缆都是抄袭原厂...

有国产500元的不,上内部图看下嘛。

网友I:
我有原装进口的一条。工程剩料。

网友J:
进口的2700左右

国产的太多了

从100多到七百 八百的都有

100多的用过不怎么样

进口的降价感觉不可能的说

网友K:
用200 300 400通用的,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没必要这么纠结, 好多两百...

那几张图都是转别人的,个人不会花几百买根编程线。只看一百多元编程电缆,300 400 都可以通过网线编程就更没必要搞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76120&page=1 这个链接楼主偶然间得到这个编程电缆但他自己不会用,要转让 你可以问问价格 200 300 400通用的  真假好坏自己区分。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通过网线编程,势必增加模块或者plc上的接口,这都是需要加钱的,况且这么算下来,未必比一根线便宜到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S7-200 smart 和S7-1500貌似可以实现网线编程了吧,不需要昂贵的编程电缆了。S7-1200不清楚。

个人看,除去编程专用的电缆势必是大趋势。日系的欧姆龙USB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