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台电机如何速度一样呢?

楼主(2014-05-02):
八台电机,速比不一样,要求速度匹配啊

如果用台达变频如何实现呢,机械速度比也不一样,最小电机11KW,最大35KW

网友A:
这个同步跟功率又没啥关系!你用变频器调同步就好了!

网友B:
 8 台电机,大小不一, 齿轮箱比不一, 机械速度不一, 看来是有点难度

网友C:
这个都是靠算的,看电机的参数,假设电机50hz对应的是3000转,那么你调到25hz的时候应该是1500转,这样你就计算呗。不同的HZ是不同的转速,根据速比调整出你想要的速度,这样就能通过设定HZ数来确定你的转速了啊 我说的这些都是理论数据,机械传动都是有损耗的。而且50HZ的话对应不同电机来说都是不同的转速,很难相同,但是大致上不会差太多。就是没法做到完全同步。

网友D:
每台电机都装编码器,变频器选择有闭环控制性能的,利用编码器脉冲做同步。现在高级的变频器驱动异步电机差不多能达到伺服性能。

网友E:
算出频率和速度关系            每台电机和电机的速度比

网友F:
你可以通过“公式”算出每台电机的转速所对应的输出频率,然后对比出“近似值”。可以考虑使用Excel哦!

网友G(2014-07-26):
要达到绝对同步的话估计最好的办法是加装位置模块或者绝对值编码器了   每那么高的精度要求就直接算呗  根据具体情况做微调

网友H:
提问太笼统,负载输出轴是一样的吗?这个问题涉及到线速度问题,如果线速度是相同的,线速度除以变速箱变比等于电机输出轴线速度,电机输出轴线速度除以60秒就是电机速度,也就是电机运行频率。你算一下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B:
8 台电机,大小不一, 齿轮箱比不一, 机械速度不...

网友J:
给你个最好的方法,齿轮或者齿轮皮带传送,用一个电机带。

当然首要的是先算好变比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给你个最好的方法,齿轮或者齿轮皮带传送,用一个电机带。...

 干了这么久,一点不入门,光说外行话可不行。。。。齿轮传送,理论上可以,但是实际上做起来非常麻烦,要有专门的模具,铣刀,专用机床加工。热处理等等。有些变比比如13 :91等等,就很难做。。安装的时候,齿轮箱,润滑系统。。等等等等。所以只有理论上成立,皮带也是一样。。皮带轮倒是加工容易,但是皮带的规格是定死的,所以皮带轮之间设计要有标准,还要有张紧装置。。。。

     电气控制的好处在于,安装简单,一般只需买标准件,不需要另外加工。变速比可以任意,比如1:1000.。。。机械几乎无法实现,但是用变频器可以不费力气实现。。。。

   不说了,要是个聪明人估计听懂了。。。呵呵。。要是太傻,再说也没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