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运动机械手控制指令

楼主(2014-05-02):
详细介绍下载附件,frame目前支持1-SCARA方式,可以定制。

肯请大家提改进建议!

--------------------------------------------------

CONNFRAME

类型:同步运动指令

语法:CONNFRAME(frame,tablenum, viraxis0, viraxis1)

描述:将当前关节坐标系的目标位置与虚拟坐标系的位置关联;关节坐标系的运动最大速度受SPEED参数的限制;当关节轴告警等出错时,此运动会被CANCEL。当虚拟坐标系的位置超过范围时,此运动也会被CANCEL。

参数:

frame:            坐标系类型, 1- scara。

tablenum:              存储转换参数的TABLE位置,frame=1时,以此存放:第一个关节轴长度, 第二个关节轴长度, 第一个关节轴一圈脉冲数. 第二个关节轴一圈脉冲数。

viraxis0:虚拟坐标系第一个轴

viraxis1:虚拟坐标系第二个轴

FRAME描述:

Frame = 1,SCARA,如图,旋转轴为关节轴,末端对应位置为虚拟的位置。

坐标方向:当关节轴为0的位置时,虚拟轴的坐标为(l1+l2,0),如下所示。

举例:下面数据L1L2,360要根据实际的情况修改。UNITS(0),UNITS(1)=1,修改时也要调整程序。

L1=10’第一个关节轴长度

L2=10’第二个关节轴长度

BASE(6,7)

atype=0,0 ’设置为虚拟轴

TABLE(0,L1,L2,360,360) '参数存储在TABLE0开始的位置,电机一圈360个脉冲。

UNITS(6)=1000'此脉冲当量要提前设置,中途不能变化

UNITS(7)=1000'此脉冲当量要提前设置,中途不能变化

'提前设置好虚拟轴起始位置

DPOS(6)=L1*COS(dpos(0)*2*PI/360) + L2*COS(dpos(0)*2*PI/360+dpos(1)*2*PI/360)

DPOS(7)=L1*SIN(dpos(0)*2*PI/360) + L2*SIN(dpos(0)*2*PI/360+dpos(1)*2*PI/360)

BASE(0,1) '假设关节轴号是0/1

speed=100000,100000’设置关节轴的最高速度

CONNFRAME(1,0,6,7) '第6/7轴作为虚拟的XY轴,启动连接。

'第三步:运动虚拟轴

BASE(6,7)

MOVEABS(10,10) ‘关节轴会运动到 0,90的位置

楼主:
大家有没有不同于SCARA的机械手类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有没有不同于SCARA的机械手类型?

Delta机器人也很有需求!

网友B:
这样直接抄袭TRIO指令,不厚道吧?

楼主:
稍稍参考了一下trio,我们的指令和功能比trio要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大家有没有不同于SC...

Delta机器人好像理解很容易。

楼主:
Delta机器人好像逆解很容易,应该可以加入支持。

网友C(2014-07-13):
期待提供更加强大的功能,超越国外产品!

网友D:
Delta机器人有两轴和三轴两种,建议都支持

如果能支持六关节机器人就牛了,现在市场量也很大,把德国人比下去

楼主:
CONNFRAME

类型:同步运动指令

语法:CONNFRAME(frame,tablenum, viraxis0, viraxis1,[…])

描述:将当前关节坐标系的目标位置与虚拟坐标系的位置关联;关节坐标系的运动最大速度受SPEED参数的限制。

当关节轴告警等出错时,此运动会被CANCEL。

不要在虚拟轴高速运动中CANCEL此运动,会引起轴高速运动中停止。

此命令LOAD时会自动修改虚拟轴的坐标,使得与关节轴一致,因此调用后需要WAIT LOADED后才开始运动。

参数:

frame:            坐标系类型, 1- scara,(如需针对特殊的机械手类型定制,请联系厂家)。

tablenum:              存储转换参数的TABLE位置,frame=1时,依次存放:第一个关节轴长度, 第二个关节轴长度, 第一个关节轴一圈脉冲数. 第二个关节轴一圈脉冲数。

viraxis0:虚拟坐标系第一个轴

viraxis1:虚拟坐标系第二个轴

[…  ]             虚拟坐标系第N个轴,此运动轴可以是实际轴。

FRAME描述:(特殊的机械结构如需支持请联系厂家)

Frame = 1,SCARA,如图,旋转轴为关节轴,末端对应位置为虚拟的位置。

      TABLE(tablenum, L1,L2, Pules1OneCircle, Pules2OneCircle[,Pules3OneCircle])

依次存放:

L1:第一个关节轴长度,

L2:第二个关节轴长度,

Pules1OneCircle:第一个关节轴一圈脉冲数.

Pules2OneCircle:第二个关节轴一圈脉冲数。

Pules3OneCircle:末端旋转轴W轴的一圈脉冲数,虚拟轴viraxis2的设置自动与此相同,此参数可选。

CONNFRAME(1,tablenum, viraxis0, viraxis1[,viraxis2])

viraxis0:虚拟X轴编号。

Viraxis1:虚拟Y轴编号。

Viraxis2:虚拟末端旋转轴编号,可选,不填时只做两个关节轴与XY的转换。

坐标方向:两个关节轴的0点时成一条直线,此时指向虚拟X轴的正向,当关节轴为0的位置时,虚拟轴的坐标为(l1+l2,0),两个关节轴的正向必须一致,如下所示。

当使用末端旋转轴W时,W的正向与关节轴一致。

举例:下面数据L1,L2,当量等要根据实际的情况修改。

L1=10’第一个关节轴长度

L2=10’第二个关节轴长度

BASE(0,1) '假设关节轴号是0/1

UNITS=10,10    ‘这里以度为单位

Dpos=0,0’设置关节轴的位置,此处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修改。

BASE(6,7)

atype=0,0 ’设置为虚拟轴

TABLE(0,L1,L2,3600,3600) '参数存储在TABLE0开始的位置,电机一圈360个脉冲。

UNITS=1000,1000'此脉冲当量要提前设置,中途不能变化

BASE(0,1) '假设关节轴号是0/1

speed=10000,10000'设置关节轴的速度限制

accel=100000,100000'设置关节轴的加速度限制

CONNFRAME(1,0,6,7) '第6/7轴作为虚拟的XY轴,启动连接。

WAIT LOADED         '等待运动加载,此时会自动调整虚拟轴的位置。

'第三步:运动虚拟轴

BASE(6,7)

MOVEABS(10,10) '关节轴会运动到 0,90的位置

Frame = 2,Delta,预留

Frame = 3,码垛,

      TABLE(tablenum, LargeX,LargeZ, PulesLargeOneCircle, L1,L2, Pules1OneCircle, Pules2OneCircle,SmallX,SmallZ [,PulesSmallOneCircle])

依次存放:

LargeX:底座的水平方向偏移。

LargeZ:底座的垂直方向偏移。

PulesLargeOneCircle:底座轴一圈脉冲数。

L1:  大臂轴长度,

L2:  小臂轴长度,

Pules1OneCircle:大臂轴一圈脉冲数。

Pules2OneCircle:小臂轴一圈脉冲数。

SmallX:末端的水平偏移.

SmallZ:末端的垂直偏移,一般为负数,末端加工装时可改变这个参数。

PulesSmallOneCircle:末端轴的一圈脉冲数,虚拟轴viraxis3的当量设置自动与此相同,此参数可选。

CONNFRAME(3,tablenum, viraxis0, viraxis1,viraxis2[,viraxis3])

viraxis0:虚拟X轴编号。

Viraxis1:虚拟Y轴编号。

Viraxis2:虚拟Z轴编号。

Viraxis3:虚拟小旋转轴编号,可选,不填时只进行XYZ的转换,此时TABLE里面的对应数据也可以不填。

坐标零点方向:

底座:指向虚拟X轴的方向为0点,转向虚拟Y轴的方向为正。

大臂:垂直为0点,向下转为正。

小臂:水平为0点,向下转为正。

当使用末端小旋转轴W时,W的正向与大旋转轴一致,转向虚拟Y轴的方向为正。

举例:

BASE(0,1,2,3) '假设关节轴号是0/1/2/3

UNITS=10,10,10,10'度为单位

Dpos=0,0,0,0’设置关节轴的位置,此处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修改。

BASE(6,7,8,9)

atype=0,0 ,0,0’设置为虚拟轴

TABLE(0,10,10,3600,100,100,3600,3600,10,-10,3600) '参数存储在TABLE0开始的位置,电机一圈3600个脉冲。

UNITS=1000,1000,1000,10'此脉冲当量要提前设置,中途不能变化

BASE(0,1,2,3) '关节轴号是0/1/2/3

speed=10000,10000,10000,10000'设置关节轴的速度限制

accel=100000,100000,100000,10000’设置关节轴的加速度限制

CONNFRAME(3,0,6,7,8,9) '第6/7/8/9轴作为虚拟的XYZW轴,启动连接。

WAIT LOADED         '等待运动加载,此时会自动调整虚拟轴的位置。

'第三步:运动虚拟轴

BASE(6,7,8,9)

MOVEABS(100,100,100)

Frame = 100,5轴特殊类型,直角坐标加一垂直旋转和一个末端摆动旋转。

      TABLE(tablenum, Lw, PulesVOneCircle, PulesWOneCircle)

依次存放:

Lw: 摆动轴长度,负数时表示Z的正向向下。

PulesVOneCircle:垂直旋转轴一圈脉冲数。

PulesWOneCircle:摆动旋转轴一圈脉冲数。

CONNFRAME(100,tablenum, viraxisx, viraxisy,viraxisz,viraxisv,viraxisw)

viraxisx:虚拟X轴编号。

viraxisy:虚拟Y轴编号。

viraxisz:虚拟Z轴编号。

viraxisv:垂直旋转轴编号,非虚拟轴。

viraxisw:摆动旋转轴编号,非虚拟轴。

零点方向:旋转轴的零点指向X正向,旋转正向指向Y轴正向。摆动轴零点向下,正向指向X正向。

楼主:
最新手册和仿真器可以到网站www.zmotion.com.cn下载。

有特殊的机械手类型可以联系定制。

网友E(2016-03-10):
引用 楼主:
稍稍参考了一下trio,我们的指令和功能比trio要强大。

大公司(TI,ST,FESCAL的电机控制库)也是炒来炒去。

您好!!!

网友F(2017-10-13):
学习一下,谢谢分享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G(2017-12-11):
支持一下吧, 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