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kV发生单相接地,电机还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4-05-02):
    如果6kV采用中性点不接地方式,当发生A相接地,非故障相电压上升√3倍,即B、C相电压上升√3倍,则电压(6/√3)√3=6kV;二次电压UA=0,UB、UC由原来的57.7V上升√3倍,即UB=100V,UC=100V。

   虽然单相电压升高,但线电压仍为6kV,UAB=6kV,UBC=6kV,UCA=6kV。由于它不是短路,此时保护不会引起跳闸,电机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单相接地,我们就运行过电机。

网友B:
  6 KV 的 电机呀? 强大, 自己工厂里升压的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6 KV 的 电机呀? 强大, 自己工厂里升压的...

6kV电压来自于三卷变压器,原边电压为发电机出口电压15.75kV,两个副边电压为6kV。

网友C:
不能正常工作。能工作也是带病工作。A相已对地,电源缺相,负载电流会猛涨,负载一加重就会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