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接入plc哪些情况不需要温度补偿 哪些情况外部补偿,哪些情况内部补偿

楼主(2014-05-02):
热电偶接入plc哪些情况不需要温度补偿 哪些情况外部补偿,哪些情况内部补偿

网友A:
热电偶的测量原理决定了热电势与温度不是现行关系,而我们的检测手段是才有离散的分布表进行对照,分度表的设置为了统一基准,设置了0度为参考点,所以现场来的热电势的冷端必须是0度才能进行比对分表表得到热段温度。

热段温度就是热电偶最前端的温度也就是被测介质的温度,通常我们说一个介质多少度都是按照零度为基准即起始点的。

冷端温度即接线端温度,包括现场热电偶接线端子的环境温度,控制室接线端子排的环境温度、卡件的环境温度,如果这些环境温度都为标准零度,那么就不需要补偿导线,卡件能够直接处理热电势换算出的温度就是被测介质的温度。

而现实状况我们很难做到生产现场的环境温度、控制室内的温度为标准零度,即使在热电偶校准室校准过程中,为了做到标准零度的环境,都需要冰水混合物的烧杯内近似为零度。所以我们通常使用的热电偶的零段是无法实现零度的环境的,这就需要进行温度补偿。

所谓温度补偿就是把现场的环境温度和控制室卡件处的温差进行转换成热电势从而叠加到现场来的热点势中,实现了温度的连续性传递。同样我们的卡件处的温度与零度的温差也需要进行补偿延续。

现场到卡件处的补偿通常使用的是补偿导线,补偿导线就是一个廉价的热电偶与现场使用的热电偶的热电性能相近,如果你能保证现场的热电偶接线端子的环境温度始终与控制室内卡件处的环境温度保持一致,那么就可以使用普通的导线进行热电势的传递而不需要补偿导线,而我们工业生产是很难做到的,这种补偿措施就是外部补偿。

内部补偿就是卡件自动采集卡件安装处的环境温度,这个可以是热电偶也可以是热电阻还可以是热敏电阻,总之卡件内部预留了能够检测环境温度的期间,能够不间断的在线检查温度,然后这个温度与现场的热电势进行转换变成基准为零度的热电势从而得到分布表的温度值,实现了现场被测介质的温度检测。

总的说内部补偿是卡件的问题不用施工人员考虑而外部补偿就是生产现场和控制室内的信号传递需要人员完成。

网友B:
热电偶接到PLC,需要补偿导线连接,有的模块需要把信号转换一下,要增加温度变送器,它可以直接设置温度补偿的系数,还有的就直接把热电偶的信号接近模块,在分散式I/O箱增加一个热电阻,来补偿它的温度

网友C:
在学校里测量原理是怎么学的?热电偶与PLC没有任何的关系。

首先要知道热电偶的工作原理:2种不同的介质如果存在温差就会产生一个电势。如果把冷端温度上升,电势差就会减小,冷端温度=工作温度时电势差就没有了。也就是说冷端温度变化,电势也会变化,所以为了规范标准,规定冷端温度=0C,0C的概念就是在1个大气压的环境下,蒸馏水在冰、水混合的稳定状态。

在实际的应用中使用冰、水混合物的方法不太现实,所以就引入了冷端补偿的功能,测量得到了热电偶的电势差以及环境温度,那么就可以得到测量温度。

所以所有的2次仪表只要是接入热电偶就必须有冷端补偿的功能,PLC也不例外。

补偿导线的作用:由于热电偶应用于高温的测量,都是贵金属,如果用于远距离传输信号必定是高成本,所以就选用在低温环境下电特性类似的材质作信号传输用。所以补偿导线也是有分度号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学校里测量原理是怎么学的?热电偶与PLC没有任何的关...

当然,我在学校的测量原理当然没有你学得好,我当然不知道补偿是因为冷端温度不准,我当然不知道温度不准所以需要补偿,我也不知道PLC内部有内部补偿,我当然不知道………………

以下引用别人的解释:

内部补偿是通过内部温度传感器采集模块的温度,提供补偿电压。热电偶和模块之间可以通过补偿导线连接,也可以直接连接。
外部补偿必须考虑通过补偿盒的热电偶的参考温度,就是在补偿盒出有个专门的测温电阻测量参考结处得温度,在模块内补偿。
一般都是用内部补偿,热电偶的补偿导线不能算是外部补偿。

哎,也许是因为我写的别人没有看懂吧

网友D(2018-09-27):
热电耦基本都要做冷端补偿的,除非是将PLC放在标准恒定的0度环境下;一般补偿是PLC内部选择好模式后自动计算的,使用时候可以做好正确配置后不考虑更多的补偿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