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高手

楼主(2014-05-02):
下面图是一个皮带机控制电路,我是这方面的小白,能给我讲讲这个图吗?他的控制电路接PLC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网友A:
可以自己分析这个电路图,看实现的是什么功能。

按照从上往下进行分析,PLC控制其实就是简化的电气控制,原理都是相似的。

网友B:
  我不是高手!

1,没有看明白你的意思? 是 继电器控制改 PLC 控制,还是 PLC 控制有问题

2,你只是想 PLC 控制电机,那你就要给 PLC 写程序,程序就是你要控制的过程

3,硬件继电器 改 PLC 控制还是很简单,在原有的 电路前 的 起动 直接 改为 PLC 的条件控制就行啦

网友C:
图纸画的不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画的不错么

额,这不是我画的,不过我要按照这个画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分析这个电路图,看实现的是什么功能。按照从上往...

这个图纸是别人给我的,感觉不是太懂啊。以前没搞过PLC,现在有个任务要设计一个工厂车间设备的联锁控制,要用三菱PLC,此外还要用组态王实现监控。

这是个短皮带机的电气控制原理图,就是改用PLC对其进行控制,从第一张图上DCS虚线框看是有四个DI、一个DO,那如果得出PLC的外部接线图,那四个输入点都是用什么元器件?输出点我知道,应该就是一个接触器的线圈(图上给出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画的不错么

高手对这方面了解的多吗?我想请教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高手!1,没有看明白你的意思? 是 继电器...

你不是高手,那我叫你大神吧~ 呵呵。

总的来说现在我有三个设备需要进行联锁设计,这三个设备包括短皮带机、长皮带机以及一个提升机。现在别人给我了这三个设备的电气原理控制图(就像上面三张照片是短皮带的图纸),让我将他们用三菱PLC进行联锁控制设计,包括对它们的启停顺序和故障时的动作。由于我以前没有研究过PLC,而现在对这不知道如何下手。

对于你所说的,我想这应该就是硬件继电器控制改为PLC控制,这个图纸中有两个点我不太懂:

(1)、就是那个DCS虚线框下面的接的 “KA”“KM”“KH”“KA2”是什么意思?它和主电路与控制电路是什么联系?

(2)第二张图中,NLB-T3是个按钮盒(它应该是在设备旁边),它全部功能是什么,我怎么感觉它的存在是那么别扭。

还有,这是大学要做的一个设计,不是真正要做项目的。

网友D:
对象不清,目的不明,怎么给你支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象不清,目的不明,怎么给你支招呢

1、对于那第一张照片,在DCS中的DI不就是要接入到PLC输入端的输入信号吗?

2、第三张照片的NLB-T3是一个按钮盒,它的作用是什么,怎么实现的呢?

请教高手~

楼主:
原图是这个,还是有点模糊。。

楼主:
这个就是原图。。。。。

网友D:
输入信号(按钮操作、远程操作信号、电机保护信号等)接入PLC输入,电机接触器及指示灯等接PLC输出,至于程序需要根据你的动作逻辑编写,你这个超级简单,如果在上海我可以帮忙,外地就不好意思啊  13337383965

网友E(2014-09-19):
没有信心,只是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