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问题 急急急!!!

楼主(2014-05-02):
第一次接触MCGS组态 连接西门子PLC 200 按钮连接 设I量 连接不上 请教朋友说得建中间M量连接 因为PLC程序很大 并且程序中有很多M量 有没有不修改PLC程序 简单连接的方法

网友A:
 200  PLC 程序量很大,但是 I 点再多也就 上百个吧 /

 一般 HMI 控制 PLC 中的都是 中间变量才能控制

  PLC 的 I  点信号是外部条件驱动, 不建议第三方软件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  PLC 程序量很大,但是 I 点再多也就 ...

 没有简便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