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直流电机的知识

楼主(2014-05-02):
我们公司的有一台吹塑机,用的是直流电机,以前没接触过,在网上找资料看过,说的太官方了,没看明白

能不能给我 一个接线图,比如励磁绕组,碳刷,电枢线组,的连接,最好能说的明白点谢谢

网友A:
  建议楼主论坛里找找, 直流驱动类 资料还是很多的 !  一句两句是说不清楚的

网友B:
根据你的图纸,F1/F2是接直流控制器的励磁电压,A1/B2是直流控制器的电枢电压。一般励磁电压是恒定的,然后通过调节电枢电压来完成调速。你的图纸有正反两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