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负荷电流选择电流互感器与电流表及二次线

楼主(2014-05-03):
根据负荷电流选择电流表、电流互感器及二次线:
1.电流表的选择(比电度表稍大些,防止电机之类的电感性负载启动时的启动电流大而把电流表指针打坏,所以取大一点为好):
(1)电流表的量程应按计算电流(或按正常的最大负荷电流)的1.5倍左右选取。负荷电流应经常指示在电流表满刻度值的1/3 – 3/4范围内为宜;
(2)根据安装位置、尺寸及对电流表外形的要求选择电流表的型号。
2.电流互感器的选择:应使电流互感器的一次额定电流等于电流表的量程(其二次额定电流固定为5A)。电流互感器与电流表的变比应相同,极性不能反接,K2端应接地或接零;一次电流按负荷电流的1.5倍选,精度等级为一级(为接线方便,尽可能选用母线式(穿芯式)例如常用:LMZ – 0.5) 。
3.二次线的选择:选用截面不小于2.5mm2的绝缘铜导线,中间不得有接头,线端应顺时针压接牢固。
(一次线按照一次电流或者负荷电流选择)
例1:某一计算电流为510A的线路,试为其选择电流表、电流互感器、二次线。
解:①选电流表:510×1.5=765(A)可选用量程为750A的电流表(例如采用59L23—750A的方形电流表)。
②选电流互感器  可选用750/5的电流互感器(例LMZ0.5-750/5的电流互感器)
③选二次线可选用BV-2.5的绝缘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