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环形变压器

楼主(2014-05-03):
环形变压器  也就是环牛  相对于一般隔离变压器 电源特性较好 一般用于音响设备。以上个人理解  这个应该还起隔离作用,输入220V 输出也是220V   带NTC温度检测,谁知道这个NTC原理居然接的L N.

网友A:
好!学习了!新型变压器!

网友B:
这个变压器以前用过一个旧的,通电马上干扰我PLC接受的伺服反馈脉冲,断掉变压器马上好了,我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网友C:
  环牛 ????    看图好大呀 !

网友D:
环牛,可能是音响爱好者的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