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PLC DVP10SX的模拟量输入输出如何使用的资料

楼主(2014-05-03):
请问,哪里能找到台达PLC DVP10SX的模拟量输入输出如何使用的资料?谢谢大家

网友A(2014-11-28):
你百度下载一个DVP-10SX手册,手册上有说明,D1056:模拟量输入通道1当前值  D1057:模拟量输入通道1当前值   D1110:模拟量输入通道1平均值  D1111:模拟量输入通道2平均值

D1116:模拟量输出通道1值  D1117:模拟量输出通道2值 ,直接用MOV指令给赋值就行

网友B(2019-01-31):
各位前辈老师们大家好!我也正在找这个模拟量输出,这个两个通道,但多个通道怎么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