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ZE伦茨系列产品维修经验

楼主(2014-05-03):
伦茨驱动控制产品

在工控行业中,伦茨的成绩有目共睹。伦茨伺服器,变频器是工控行业中价格昂贵的高档产品,在造纸,纺织,化工等等行业广泛应用。目前在市场上的产品,几乎全是进口的(国内没有生产厂家的),其中82xx系列,变频伺服93xx系列已经进入了一个维修期,所以在这里浅谈一下维修心得体会。

伦茨虽然是进口工控产品,但技术资料在市场上还是很齐全了的,刚开始进入工业自动化行业的时候,资料全是英文且不全面,搞得我很抓狂。伦茨之所以难修,主要是集成度比较高,(陶瓷基板再加上印刷电路)这让很多没有经验的修理人员无从下手。我的经验是:将一些关键厚膜的图纸跟了出来,该改的可以改,该代换的可以代换,只要你把原理吃透了,维修后性能还是如原机一样的可靠。

1,伦茨93系列伺服控制器维修

Ev93系列是市场上保有量最多,性能最稳定的产品。型号从9321(0.75kw/1.5a)-9332(75kw/135a)。一般驱动板电源和控制板(cpu部分)电源是单独设计的,根据功率的大小驱动板的设计也不一样。控制板(cpu)电源由主电源上的一路+24v电源供电。这样,即使主电源烧坏了,也不会连带烧毁控制板的(国产工控产品所具有的弊病),主板上有n个存储ic。维修时用户程序最好先备份或上传到面板里,以免丢失。如果你是专业的维修,备份程序可以采用编程器拷贝在存储。业余的维修方法可以将用户程序上传在操作面板里,修复后直接下载回去。

操作器上传用户参数,方法如下。1,将c0003参数改为11,同时按面板上的shift建+prg键。出现OK,参数开始上传,这需要几秒的时间。2,将用户程序下载到控制器,将c0002,设置为20,同时按住面板上的shift键+prg键,出现ok,程序开始下载。用控制面板拷贝的方法虽然简单,但不能保证所有参数无遗漏,无变动。要知道,用户程序弄丢了的情况下,是很麻烦的,不了解设备的使用功能和做工要求,复杂的控制自己根本无法调试!所以,关于用户使用程序,一定要慎重的对待。

不同的系列在型号的尾缀字母是不同的,这点请注意区分,比如ev9324pe和ev9324ev.ev是普通型的,pe是伺服型的,而且是不连接编码器就启动试机的。通用型的不用改变参数就可以试机的。

伦茨93系列坏得最多的是驱动电路,这有很多原因,有的是元件老化引起的,有的是通风不良引起的。伦茨的设备由于设计紧凑而复杂,所以通风就变得很重要了。小功率的一般这样设计,上电开关电源工作,给出主控制板的工作电压。驱动电路供电是独立出去的,一般用hef4584发出锯齿波,cd4049整形放大后,驱动变压器供电的的。

值得注意的是,伦茨如果是逆变部分(功率输出)烧毁,预充电电阻肯定烧坏,由于他这个电阻是伦茨公司自己开发的,市场上很难购买,这时可用75欧的普通20瓦金属电阻代换,而另一面的2个75K的电阻用2个5瓦碳膜电阻代换。

2 ,伦茨82系列的维修

伦茨8200系列变频器算是伦茨公司早些时候的产品。8200系列变频器品质卓越,功能齐全,设计紧凑,操作简易好安装,是上世界同时期问世的机种中最优秀的。
  卓越的性能首先表现在转矩特征曲线中,8200系列变频器可提供2倍额定转矩、1.5倍额定电流。可根据拖动与再生运动状态、极限电流分别设定,给出每个操作点的制动保护,所以驱动系统可承受超负荷转矩,稳定的高动态性能。在5~50Hz的频率范围内,而且无速度传感器方式下,控制精度高达1%以内。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其性能的优良。

8200系列变频器功率范围0.37~250KW。不同功率的驱动板设计也不一样,目前其小功率的在市场上的保有量最大。在一些纺织、冶金、橡塑、造纸行业中均有应用。8200小功率的电源设计颇具特点,在一张陶瓷基板上,集成了模拟谐振电路,控制主电源的开关管通断工作。由于这张震荡电路基板本身的散热,加上功率管的工作热量,导致其陶瓷模块6足外的电容,长期工作在高温的环境中。随着这个电容容量的减小,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线圈热量也增加,开光电源变得极不稳定,其k2225c极上的反冲电压上升,最后烧毁开关电源。因此,在保修养护过程中,一定得注意这个点解电容和风机的排风量。

关于驱动电路,其实8200系列驱动本身的故障率并不高。驱动部分损坏主要是开关电源炸板(夹层走线),引起的连锁故障。根据维修经验,伦茨8200陶瓷板电路完全可以测绘出来,测绘时注意陶瓷基板上印制的电阻阻值和发聩保护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伦茨8200pcb板性能非常的优秀,在驱动电路元件炸飞的情况下,可以跟出一相正常的驱动电路原理图,然后用直流电钻过孔连线的方式修复。实践证明,这种方式修复的机子,运行稳定,很多两三年都不会出现故障,方法是可行的。

当然,接到电源烧毁的8200系列机子,第一步先确定开光变压器初级有无短路,短路,除非你有一个同样的代换,这个变压器绕制相当的麻烦。第二步主要测量cpu供电,如短路,大多是cpu也烧毁。这个cpu市场上同样难以购买,无相同的代换是修不好的。

 3,伦茨系列产品维修

 所有的工控设备都是一样,有一段时间的保修期。用户需要注意的是,厂方免费保修必修是:一,使用中正确损坏。二,未私自检修过。三,保修期内。保修给出的维修解决方案是换板,一般不芯片级维修。但有一些进口设备,产品本身是随设备配置的,找原厂维修,时间是个大问题。生产设备关系产量,客户订单,生产周期等,所以一般会选择外发维修。这就要注意了,伦茨产品配件独特,代换难度大,技术含量高。曾接手过西北一些维修公司发过来维修的产品,如93系列,产品也已经修好,但无法试机。或试机时把用户使用程序弄丢了,这明显是经验不足。还有的维修公司,在代换驱动板的时候,忘了拆换板上的跳线,造成控制板不能识别型号而无法工作。

 关于伦茨的更多维修经验,可以参考(广州郡控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www.gzjunkong.com)在新浪,搜狐,工控网等发的博文查看。也可搜索该公司进行技术交流。联系人18620902178王工。

4,伦茨8200系列小功率电路图

5,维修伦茨变频器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