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SFT指令使用问题

楼主(2014-05-03):
第一次到本站来,无分,大家好。现在学习omron PLC软件,一直想弄明白SFT的用法,但总不明白。请知道的帮助。如愿意,可专门发SFT程序例子给我。因为是你的劳动成果,不求多发。chyogzjs@163.com 谢谢。

我的问题是:SFT指令是否可以像三菱DECO加INC一样,简单地实现顺序控制(如:DECO D0 M0 K2 ,然后配以INC,可实现M0-M7顺序ON:先M0 ON;再M1 ON,M0 OFF;再M2 ON,M1 OFF ---总之只有一位ON,而且是移动的)

但是我经过模拟SFT后发现:如SFT W0 W0,一次一次的脉冲驱动后情况是w0.00 ON再w0.00,w0.01 ON;再w0.00,w0.01,w0.02 ON---

根本不能实现“一个位”移位ON。这如何进行顺控?

先提示下,虽然都知道:SFT指令三个端口,上:数据输入,中:移位信号输入,下:复位输入。

当然我已经发现一个方法(附图-未命名1)照此驱动,可以实现我的要求:先“数据输入”ON,然后“移位信号输入”一脉冲,这时指令开始工作啦,如w0.00 已经ON. 接着赶紧把“数据输入”关断,这时再一次一次驱动的移位信号,就能实现我说的一个位顺序ON。但是:我看别人都不是这样用的啦??更有人把:“数据输入”处用P-off关断!那这个指令如何运行?

是不是我把SFT功能理解错了?根本实现不了我想要的三菱的那种功能?

但:我看过很多omron程序,他们都在用,我看了个大概,应该是用在顺序控制方面的吧?比如

或者是:他们用这条指令根本就不是要一个一个的移位的?而我牵强的理解他们的用法应该是我的想法?

当然,我还会一如既往的去找原因。如有理解的,那有劳了,望指点。

烂程序图-未命名

网友A:
i 0.01 是数据输入,通是输入1,否则0,与SFT运行与否无关。

i 0.00 才是开关。

为什么要加900.00?

上边以说明SFT运作不是由i 0.01确定,i 0.01是输入数据。

如果没有900.00断开,i 0.01就不断输入1的信号,即

W1

07   06   05   04   03   02   01   00

即不断给W1.00给1的信号,

W1

07   06   05   04   03   02   01   00

 0     0      0     0     0     0      0     1            (第1次脉冲)

W1

07   06   05   04   03   02   01   00

 0     0      0     0     0     0      1     1            (第2次脉冲)

第1次脉冲i 0.0开输入1的信号,1900.00断开后,i 0.01就不断输入0的信号,即

W1

07   06   05   04   03   02   01   00

 0     0      0     0     0     0      0     1            (第1次脉冲)

W1

07   06   05   04   03   02   01   00

 0     0      0     0     0     0      1     0            (第2次脉冲)

网友:
直接用步进指令SNXT STEP多方便

楼主:
非常感谢1楼的解答,我又对您的回复认真推敲,再次模拟,抓住了过中细节,果然成功!这个问题圆满解决!实在是感谢啦。

难点:当“数据输入”为0时。(比如我一直迷惑的:永远P_Off)

这时执行“脉冲信号输入”时,其实W0里面的位是在移位的,但因为它们都是零!所以在模拟时我“看”到的也全是零!才“认定”这个指令没有工作,唉~

再次看别人成功的程序,才发现他们悄悄的在指令运行前比如用MOV指令给W0送入“#1”,使得位W0.00为1,这时再驱动“脉冲信号”时就“看”到效果了。

谢谢2楼,有空再用用,多多益善。

网友B(2014-11-06):
 楼主  你好   还是有点不理解,能否说下第三次  第四次是什么qingk

网友C(2015-02-14):
自己看看手册,写个程序模拟下就明白了

网友D(2018-08-31):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1楼的解答,我又对您的回复认真推敲,再次模拟,...

我都感谢一楼的完善解答!

网友E:
这玩意,必须得看看啊

网友F(2018-11-05):
看看学习下你们的程序,我现在在做的一个是:一个按钮摁一次后,执行一个动作。再摁一次,再执行一个,共四个动作,摁四次按钮。也想用类似的指令实现。正在摸索中

网友G:
这样蛮好的,一些指令在平时用不到,所以,对它的理解也不深。而通过这样的讨论,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和学习。再接再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