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8.86编程软件安装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4-05-03):
请高手指教:以前我的电脑装GX Developer 8.86,运行正常。在未卸载编程软件的前提下重装了操作系统(系统和原来的一样都是XP),重装系统后再装GX Developer 8.86,安装方法和原来的一样,但点击SETUP后电脑没反应,重复多次都是这样,不知什么原因,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直接安装GX-WORKS2吧,简单有方便,编程放着一体化。

网友B:
记得GX Developer 8.86安装前先要安装里面的一个环境安装包。具体怎样安装你百度一下,实在不行重新找一个安装软件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