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庭用电电表的问题

楼主(2014-05-03):
各位电工大大, 小弟求助你们一下, 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朋友家的电表在关断所有用电器的情况下, 电表仍然再缓慢转动, 如果排除电表本身问题, 那么还有什么问题能导致这个现象? 应该怎么处理.

望解答, 不甚感激.

楼主:
难道没有哪位大哥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漏电,被偷电,及电器待机状态下也有一定电能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被偷电,及电器待机状态下也有一定电能损耗。

谢谢大哥的回答,  我刚开始觉得也可能是漏电或者被人偷电了, 但是这些原因我没办法查出来噢,线都是暗线,我不能拆墙壁啊. 大哥可有什么办法能查到这原因的?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电表有问题了,更换就好了。

网友C:
拔掉屋内的所有待机插座,试试。

网友D:
   断开所有电器电源开关,此时电表只有电压(总电源开关没断开)没有电流,如果还缓慢转动,就是有潜动现象;如果不转,说明你先前所看到电表现象是电器还在工作所致,待机或轻负荷都有可能使电表慢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开所有电器电源开关,此时电表只有电压(总电源开...

 谢谢大哥的回复, 不知潜动现象何解 ?   是不是说电表本身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断开所有电器电源开关,此...

表本身的性能所致。有时修过的电表没装配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新表的潜动造成此现象,修过的电表没装配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