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容纹波电流计算方法

楼主(2014-05-04):
各类电动机是我们发电量的主要消耗设备,而变频器作为电动机的驱动装置成为当前“节能减排”的主力设备之一。它一方面可以起到节约能源消耗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对原有生产或处理工艺过程的优化。目前应用最多也最广的是交-直-交电压型变频器,即中间存在直流储能滤波环节,一般采用大容量电解电容器实现此功能。
使用电解电容器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
(1)补偿以电源频率两倍或六倍变化的逆变器所需功率与整流桥输出功率之差;
(2)提供逆变器开关频率的输入电流;
(3)减小开关频率的电流谐波进入电网;
(4)吸收急停状态时所有功率开关器件关断下的电机去磁能量;
(5)提供瞬时峰值功率;
(6)保护逆变器免受电网瞬时峰值冲击。
电解电容器设计选型所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电容器的电压、电容器量、电容器的纹波电流、电容器的温升与散热、电容器的寿命等等。这些因素对变频器满足要求的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十分重要。然而电解电容器的纹波电流的计算如何能明确给出计算依据,这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直流母线电容纹波电流的计算

纹波电流指的是流过电解电容器的交流电流,它使得电解电容器发热。纹波电流额定值的确定方法是在额定工作温度下规定一个允许的温升值,在此条件下电容器符合规定的使用寿命要求。当工作温度小于额定温度时,额定纹波电流可以加大。但过大的纹波电流会大大缩短电容器的耐久性,当纹波电流超过额定值,纹波电流所引起的内部发热每升高5℃,电容器器的寿命将减少50%。因此当要求电容器器具有长寿命性能时,控制与降低纹波电流尤其重要。
但在实际设计过程中,电解电容器的纹波电流由于受变频器输入输出各物理量变化以及控制方式等的影响很难直接计算得到,一般多采用根据实际经验估算大小,如每μf电容器要求20ma纹波电流之类的经验值,或者通过计算机仿真来估算[3~6]。
本文根据对变频器电路拓扑与开关调制方式的分析,并借鉴已有文献资料,归纳出一个直接的计算电解电容器纹波电流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网友A:
好东东啊,这个抽空细看。

网友B:
不错的东东。。但是变频器确实搞的少的。。

网友C:
看到这么多公式就脑袋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东东。。但是变频器确实搞的少的。。

网友E:
问题:直流母线变频器,紧凑度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