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E720S

楼主(2014-05-04):
我车间有一台三菱变频器E720S,不按模拟量设置输出。只要给它信号,它就运行,没有模拟量电压输入还是一直运行。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是不是设置 的不是 模拟量给定就起动运行呀 ?

网友B:
可能参数设置有问题,变频器可以采用外部模拟量输入控制或面板旋钮调频控制,也可以在参数上设定固定频率,只需输入外部开关控制信号,变频器就可以按设定的频率运行。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后,重设参数,再说。

楼主:
回复出厂设置还是不行,怀疑是模拟量输入过高的电压,把模拟量输入口烧坏了,今天拿去维修了,希望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