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变频电机怎么换成380V变频电机

楼主(2014-05-04):
有一台0.55KW的电机,原来是用单相220V变频器带着。现在这个220V的变频器不按模拟量设置输出,有没有模拟量电压,一直就是一个速度运行,怀疑坏了。现在找来一台380V的变频器代替220V的变频器。380V的变频器一切设置就绪,但是电机怎么会发热的很厉害呢,最后还是把电机烧掉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不知马达的额定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B:
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参数设置错误,导致过电压加到电机上,电机严重发热,短时间便会烧毁。二是参数设置没错,输出也没超过220,但由于在逆变瞬间,还是有很高的尖峰脉冲电压加在电机上,这在遇到一些老旧电机是还是会异常发热的,不过这种情况下电机要比第一种情况运转时间长些。

网友C:
现在再用的设备上遇到过此问题。单相220V变频器输出三相220,电机接三角形运行,因原变频器损坏且无单相220V变频器更换,遂更换为380V的变频器,接线修改参数后运行,不久电机损坏,检查为接线时未将三角形改为星形接线且未将电机额定电流输入,大马拉小车。电机发热严重损坏电机。

楼主:
的确是上楼说的问题,仔细看看,220v变频器的输出时三相220v左右的电压。换成380v的变频器没有把电机的△启动改成Y形,才导致电机烧毁的。很真的吸取这个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