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驱动变频器维修带载测试

楼主(2014-05-04):
在维修同步电机驱动变频器时,在没同步电机的情况下如何带载测试

网友A:
测试变频器的话,用灯泡即可。同步电动机,也就是异步启动,同步运行,还是交流电动机。

楼主:
就是,该变频器只有同步电机驱动模式,测试也没异步V/F控制模式及无编码器反馈模式,正常工作状态需安装正余玄编码器和同步电机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