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通讯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4-05-04):
我使用DOP B411通讯方式控制A2伺服,只有我把P3-01通讯速率调成115200才能接受到数据,并且触摸屏全报警 通讯错误,由于我驱动没有接电机,会不会是因为伺服报警的原因,导致通讯不上的。

网友A:
A2伺服的地址都是双字,你在触摸屏上写命令的时候需要使用双字命令!

波特率只要两个设备一样就好了,不一定非要1152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