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的种类以及工作原理

楼主(2014-05-04):
  众所周知,温度传感器其种类最多,应用最广,发展最快。今天小编为大家介绍的是温度变送器的种类及工作原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使用仪器。

  RF-WR系列.温度变送器的工作原理

  当有两种不同的导体和半导体A和B组成一个回路,其两端相互连接时,只要两结点处的温度不同,一端温度为T,称为工作端或热端,另一端温度为TO,称为自由端(也称参考端)或冷端,则回路中就有电流产生,如图2-1(a)所示,即回路中存在的电动势称为热电动势。这种由于温度不同而产生电动势的现象称为塞贝克效应。与塞贝克有关的效应有两个:其一,当有电流流过两个不同导体的连接处时,此处便吸收或放出热量(取决于电流的方向),称为珀尔帖效应;其二,当有电流流过存在温度梯度的导体时,导体吸收或放出热量(取决于电流相对于温度梯度的方向),称为汤姆逊效应。两种不同导体或半导体的组合称为热电偶。热电偶的热电势EAB(T,T0)是由接触电势和温差电势合成的。接触电势是指两种不同的导体或半导体在接触处产生的电势,此电势与两种导体或半导体的性质及在接触点的温度有关。温差电势是指同一导体或半导体在温度不同的两端产生的电势,此电势只与导体或半导体的性质和两端的温度有关,而与导体的长度、截面大小、沿其长度方向的温度分布无关。无论接触电势或温差电势都是由于集中于接触处端点的电子数不同而产生的电势,热电偶测量的热电势是二者的合成。当回路断开时,在断开处a,b之间便有一电动势差△V,其极性和大小与回路中的热电势一致,如图2-1(b)所示。并规定在冷端,当电流由A流向B时,称A为正极,B为负极。实验表明,当△V很小时,△V与△T成正比关系。定义△V对△T的微分热电势为热电势率,又称塞贝克系数。塞贝克系数的符号和大小取决于组成热电偶的两种导体的热电特性和结点的温度差。

  2.热电偶的种类

  目前,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推荐了8种类型的热电偶作为标准化热电偶,即为T型、E型、J型、K型、N型、B型、R型和S型。

  热电阻

  1.热电阻材料的特性

  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变化而改变,通过测量其阻值推算出被测物体的温度,利用此原理构成的传感器就是电阻温度传感器,这种传感器主要用于-200—500℃温度范围内的温度测量。

  纯金属是热电阻的主要制造材料,热电阻的材料应具有以下特性:

  ①电阻温度系数要大而且稳定,电阻值与温度之间应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②电阻率高,热容量小,反应速度快。

  ③材料的复现性和工艺性好,价格低。

  ④在测温范围内化学物理特性稳定。

  目前,在工业中应用最广的铂和铜,并已制作成标准测温热电阻。

  2.铂电阻

  铂电阻与温度之间的关系接近于线性,在0~630.74℃范围内可用下式表示Rt=R0(1+At+Bt2) (2-1)在-190~0℃范围内为Rt=R0(1+At+Bt2十Ct3) (2-2)式中,RO、Rt为温度0°及t°时铂电阻的电阻值,t为任意温度,A、B、C为温度系数,由实验确定,A=3.9684×10-3/℃,B=-5.847×10-7/℃2,C=-4.22×10-l2/℃3。由式(2-1)和式(2-2)看出,当R0值不同时,在同样温度下,其Rt值也不同。

  3.铜电阻

  在测温精度要求不高,且测温范围比较小的情况下,可采用铜电阻做成热电阻材料代替铂电阻。在-50~150℃的温度范围内,铜电阻与温度成线性关系,其电阻与温度关系的表达式为Rt=R0(1+At) (2-3)式中,A=4.25×10-3~4.28×10-3℃为铜电阻的温度系数

  4;就地式温度显示仪

  一、功能特点

  1、3 1/2位LCD数字显示,直观可视;

  2、测量精度高,重复性好;

  3、稳定性好,线性优良;

  4、抗干扰能力强;

  5、适用性强,具备就地显示和远传功能,分度号可通过表内设置开关自由选者

  6、结构新颖,造型美观,观测范围宽;

  5;一体化温度变送器

  一、应用

  RF-W一体化温度变送器通常和显示仪表、记录仪表、电子计算机等配套使用,输出4~20mA。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的0~1800℃范围内液体、蒸汽和气体介质以及固体表面温度。

  二、主要特点

  ●二线制输出4~20mA,抗干扰能力强;

  ●节省补偿导线及安装温度变送器费用;

  ●测量范围大;

  ●冷端温度自动补偿,非线性校正电路。

  三、工作原理

  热电偶(阻)在工作状态下所测得的热电势(电阻)的变化,经过温度变送器的电桥产生不平衡信号,经放大后转换成为4~20mA的直流电信号给工作仪表,工作仪表便显示出所对应的温度值。

  RF-wss双金属温度计

  RF-WSS双金属温度计是一种测量中低温度的现场检测仪表。可以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的-80℃-+500℃范围内液体蒸汽和气体介质温度。

  二、主要特点

  现场显示温度,直观方便

  安全可靠,使用寿命长;

  抽芯式温度计可不停机短时间维护或更换机芯。

  轴向型、径向型、135º型、万向型等品种齐全,适应于各种现场安装的需要。

  双金属温度计是基于绕制成环性弯曲状的双金属片组成。一端受热膨胀时,带动指针旋转,工作仪表便显示出热电势所应的温度值。

  三、工作原理

  双金属是利用物质在温度变化时,其电阻也随着发生变化的特征来测量温度的。当阻值变化时,工作仪表便显示出阻值所对应的温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