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经常坏

楼主(2014-05-04):
今年厂里的变频器坏得好频繁,有时坏的拿出去还没修好新的又坏了。原先厂里电压低,380V有时只有320V,去年改了高压线电压稳定在400V左右,可是感觉变频器好像坏得更频繁了。请教各位大神:400V的电压是否对变频器过高?我们用的是紫日的变频器

网友A:
420v也没问题的,还是质量有问题。

网友B:
变频器坏了之后的故障现象是什么?内部的哪一块损坏了?另外也可以问问维修厂家什么原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20v也没问题的,还是质量有问题。

网友D:
有可能是电压过高或经常开关电源。

网友E:
电源中有过高的电压成份或者过压保护值设置不合适,变频器的各种保护及响应速度会直接影响机子的使用寿命

网友F:
有点复杂,对供电电压进行24小时跟踪测量,或许可以找到原因。

网友G:
400V没有问题,应该是变频器的质量问题。

网友H:
我们工厂的电压大部分都是400V,变频器并没有经常坏。假如变频器经常损坏,而且故障现象一样,就得分析分析了,是产品质量还是应用不当(含选型不当)了。能具体描述下故障现象么?

楼主:
回复大家,各种坏都有,无显示,炸模块,几个品牌都用过,三晶,紫日。都是7.5KW以下的大部分都带有减速机

网友I:
选择大品牌,试试看

网友J:
关键看是那里经常坏,再根据故障情况来分析原因

网友K:
电压过高可能会烧硅堆,电容。如果是炸模块,只会跟输出有关系,可能是电机的问题。不过总的来说,还是质量不行。我厂用55千瓦的变频器带45千瓦水泵电机,电压最高近440伏,最低370,用了三年没出过问题。

网友L:
换别的品牌试一试吧。

网友M:
建议找找烧的真正原因,如果是电网问题,你用电能质量仪测试,看存在啥问题,针对性解决!!

网友N:
可能是负载冲击过大,选型大一级试试。

网友O:
根据故障分析原因,设计工艺,选型,参数的设置,都可能引起。

网友P:
应当没问题的,可能还是变频器的质量。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应当没问题的,可能还是变频器的质量。

网友R:
变频器380V级别的一般都要求在440V正常运行,你那种应该是变频器质量问题(耐压过低)

网友S(2014-06-12):
可能还是变频器的质量。

网友I:
和这个没关系吧

一般变频器一次侧都是到440V的啊

网友T:
不高,检查你的电机,是否有问题

网友U:
坏了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电机没问题的话查下电压的波动情况看

网友V(2014-07-16):
不能频繁上电,每次断电需电机完全停止

网友W:
xuexi ~~~~~~

xuexi ~~~~~~

xuexi ~~~~~~

xuexi ~~~~~~

网友X:
引用 网友W:
xuexi ~~~~~~xuexi ~~~~~~xue...

和电压没多大关系,估计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Y(2014-09-17):
和电压没有关系的!我这里电压都在408V左右,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前几个月因为电气比较潮湿,在三四月的时候也经常出现变频器故障,一台刚用个吧月的55KW三菱A740的变频器IGBT都挂了!跟工况和参数有关系

网友Z:
选择的牌子不好,与电压没关系。

网友AA:
检查一下变频器的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