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lz安全继电器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4-05-04):
     我现在是用了一个pilz PNOZ X3的安全继电器,其中,B1-B2接24VDC电源,S11-S12接急停按钮的常闭触点,急停的常开触点接PLC。S21-S22,S31-S32,S13-S14短接,13,23接AC220V,14,24接接触器线圈A1,Y31,Y32,S33,S34不接线也不短接。另外有一个常开的复位按钮接入PLC,作用是当拍下急停后,接触器会失电,将急停复位后,再按下复位按钮,安全继电器就会复位,接触器才能得电。这样接线有问题吗?

     因为现在接触器会偶尔断电,断电后的安全继电器CH.1的灯灭掉,CH.2的灯是亮的。当我拍下急停然后复位,再按复位按钮后,接触器就得电了。不知故障是不是和安全继电器的接线有关系?谢谢

网友A:
应该用个X1的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吧。用X3的有点浪费,X3也可以当X1用,可以看看说明书。

网友B:
   你的这个思路是完全对的,安全继电器 工作就是这样的!

你的 现在 CH1 通讯灯灭,要检查这一路控制有问题不?

楼主:
 我现在不知道该如何发送文件,要不然将图纸发给你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思路是完全对的,安全继电器 工作就是这...

 我现在不知道该如何发送文件,要不然将图纸发给你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C:
有这个继电器的接线图就更直观了

网友D:
发个继电器的接线图,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2016-04-21):
有没有这个继电气的接线图,让我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