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脉冲方向控制keb伺服

楼主(2014-05-04):
请问是否可以用西门子200plc的脉冲方向信号控制德国科比伺服驱动器进行定位?

网友A:
只要支持集电极接法就可以,注意是NPN还是PNP的

网友B:
你想定位,那就得用位置控制模式, 一个是内部位置控制模式,一个是发脉冲控制,200的PLC输出是24V的一般,看你的伺服输入端口是多少V的,是否需要串电阻。建议你用PTO向导,在看看帮助文档,对你的帮助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