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一份西门子S7-200的资料有些东西不明白?

楼主(2014-05-04):
图中开关号1 3 5 7 9 11指的是什么?

网友A:
应该是对应的拨码开关1、2、3、4、5、6吧

网友B:
楼主,这图多少有点问题,你下个整版西门子手册看看

网友B:
楼主图中,温度传感器不能直接接到235模块,必须加变送器。

输入信号模式开关楼主可以看看上表中的说明,设置合适就可以。

比如输入时4-20MA的单极性电流信号,开关设置应该是:

1      2     3      4      5     6

ON OFF OFF OFF OFF ON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看的是什么资料?是西门子的模块设置吗?好像有点不正确。

EM235应用模拟量模块时,需要根据输入信号的规格设置右下角的DIP开关。DIP开关只对输入信号有效,并且对所有的输入通道都是相同的。

EM235DIP开关设置如下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图多少有点问题,你下个整版西门子手册看看

他的图是没问题的 ,他的那个是接温度传感器的,下面的开关是拨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楼主,这图多少有点问题,你下个...

图中的1 3 5 7 9 11对应的是拨码开关1 2 3 4 5 6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