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机满载直起元器件选型

楼主(2014-05-04):
各位网友,之前有求助过你们关于大功率电机启动的问题,经过大家的热心回复最后完美解决。但是现在情况有变化,因为我们是初次安装,需要做扶梯认证试验,需要75kW电梯加满砝码必须直接满载启动,现在想知道当初的按照变频器启动选型的器件是否可以继续使用?另外对电网,有何要求?目前的厂内有500kW配电房(但不知分配到这个测试塔是多少容量),断路器选择250A,接触器是施奈德170A的,是否有问题,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欢迎接触过大功率电机的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A:
没问题!启动电流的大小与满载空载无关,满载空载与启动的时间有关。

网友B:
选择断路器和接触器与是否满载启动无关。

网友C:
目前的厂内有500kW配电房,这个满足75kW直启条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前的厂内有500kW配电房,这个满足75kW直启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断路器和接触器与是否满载启动无关。

断路器和接触器的型号够用吗!断路器会不会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