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工业PC(4PP451.0571-75)故障

楼主(2014-05-04):
贝加莱工业PC(4PP451.0571-75)故障求助:

故障现象,控制屏上电后偶尔不能启动,就像电脑死机黑屏一样,背板灯能点亮但屏内无任何显示。

次问题刚发生时频繁断电再家电能够启动,启动后运行无异常。按此方法使用约半年后不能启动问题加剧且断电好多次不能恢复。检查内部电池,线路板,插接件,通讯板等接线未发现异常。组装后上电黑屏不能启动,2天内操作断电,上电动作有两次能够启动。在二次启动后用蓄电池接临时24VDC线路,保持不断电维持使用。

在此期间申购备件,备件到货后更换安装,插入通讯板卡,CF卡,上电使用正常。故障屏委外维修,约半年到现在无消息。

有高手能够支持分析指导一下!在此多谢!

前两天有台设备此屏上电后黑屏,不能启动。以为屏损坏,经检查虚惊一场。原因为24V电源带接近开关线短路电源未给屏供电,排除短路点后正常。

网友A:
有可能是屏的内部系统文件损坏,或者供电回路有部件不良了。

楼主:
部分供电回路部件不良的可能性大一点。内部系统文件损坏,但有时能启动,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