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维修求助

楼主(2014-05-04):
四线制 三线制热电偶如何改变成两线制热电偶     热电阻是否一样

网友A:
是可以的,只是精度略有不同而已

网友B:
可以的啊,短距离没什么影响www.lanfeiyb.com生产:铜铂电阻、电偶、铠装电阻电隅、一体化温度变送器、电线、电缆18255083165  QQ:945461937

网友C:
  没有玩过改热电偶 的说

网友D:
j接线方式不同,精度等级不同,阻值也不一样的。

网友E:
在热电阻的根部的一端连接一根引线,另一端连接两根引线的方式称为三线制,这种方式通常与电桥配套使用,可以较好的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是工业过程控制中的最常用的引线电阻。直接用两线制只是精度可能受影响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