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器接线方法咨询

楼主(2014-05-04):
台达变频器外接调速器,接两根线和接 三根线有何区别,

网友A:
三根线的接可调电阻,电阻上可以调节的。两根线的一般接电流信号,比如4-20mA的。

楼主:
谢谢!我是想表达原本是三根线 的,我把接成两 根线,也能 用这样和接三根 线有何区别。

网友B:
没有区别,三线是0-10VDC,电源正负,l另外一个是经电位器调压后的输入;2根线接(可调0-10VDC的正负端)接原3线的负端,调压后的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区别,三线是0-10VDC,电源正负,l另外一个是...

非常感谢,已经根据客户需要调整为 三根线。